SONY MBX189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3-10-08):
拆出来看、没有3,5,V系统供电芯片是6236、我觉得这个19V进来然后、芯片输出REF、然后再输出LDO没有输出REF所以没有LDO、我就买芯片回来、芯片我换了两个还是不行、不知道该去查哪里了、此机无进水、无人为损坏、无明显故障、无腐蚀、无修过、求助

网友A:
首先检查有没有主供电19v,如果没有你再换n个芯片也没啥用。。。。

网友:
3  5v有无短路啊   待机是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有没有主供电19v,如果没有你再换n个芯片也没啥用。。。。

大哥、这些都量过了

网友B:
这个要看6236五大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也是不会发去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6236五大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也是不会发去电压的

我不是说为什么不发出3,3和5V而是说为什么不发出REF和+5VALW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6236五大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也是不会发去电压的

我不是说为什么不发出3.3和5V而是说为什么不发出REF和+5VVALWLDO

网友B:
这个你就的查这个两个是丛那里来了。慢慢跑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就的查这个两个是丛那里来了。慢慢跑线路吧

这两个是芯片本身发出来的、19V进来、芯片正常就先发出REF标准信号在发出LDO5v

网友:
看一看供电正常吗。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现在3.3,5V修出来了、之后EC烧了、和一个小芯片烧了、等待小芯片回来换

网友:
现在机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