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AM-SE 无PCI复位

楼主(2013-10-08):
如题,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IO 83627DHG71脚PWROK正常,主供电芯片RT8808 第九脚PGOOD正常,IDE第一脚复位0V,PCI  15脚和PCIE11脚复位0,不跑码,查点位图得知,这些PCI部分复位都是由IO转发,求IO发出复位的条件,

网友:
这种问题 只能求 月饼老师啦

网友:
这个先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再查IO吧

网友:
干IO和南桥,不行就只能慢慢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