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主板短路维修

楼主(2013-10-08):
B460主板短路,供电接口U47 U50 击穿 换了之后还是击穿,烧鸡大法,测不出来那有问题,依旧是U47发烫!敢问大神怎么弄!主板不是I3的是奔腾的

网友A:
公共部分的19V短路的,继续烧机 我修过,应该是一个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部分的19V短路的,继续烧机 我修过,应该是一个电容坏了引起的。

可是烧了好几天了,就是烧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烧了好几天了,就是烧不出来啊。

你电压是多少V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是多少V烧的

烧19V我一般是用的5V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19V我一般是用的5V烧的

5V 啊        没敢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啊        没敢加大

那你就多摸一下,看看那个地方发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U47别的没有啊

那U47的三个角分别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U47的三个角分别有没有短路啊

U47烫得厉害  很烫

网友C:
把U47摘了烧烧看啊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就一个一个去断开吧。把发烫的那一组供电有关一个一个断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U47摘了烧烧看啊

U47 是MOS管 摘了我当然试过了 就是不加电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B460 CPU供电上管击穿 大短路  换上管 还是击穿  结果是 CPU 滤波电容短路  导致老烧上管  你看看是不是U47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
阻值正常不啊。他的123脚。。

网友:
阻值正常不啊。他的123脚。。DCBATOUT。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