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T420休眠开关是哪个

楼主(2013-10-08):
手里有一台THINKPAD T420的进水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就休眠,请教下,这个板子的休眠开关是哪个。顺便附上图纸

IBM T420 SN3_SHINAI-3.pdf

T420图纸

网友:
没人回答下么

网友:
查图纸啊可以找到的

网友:
这种机器的休眠开关一般不是机械开关了。。。都是用的霍尔元件。。。在你的屏边框应该有一个小磁铁。。对应对应到主板的位置。。应该有一个想三极管那样的原件。。。

网友A:
你这下个图还要分。。i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下个图还要分。。i呵呵。。。

分不是给我的,这个上传图纸,下载默认要分的,网站拿走的。边框我找了,没找到磁铁

网友B:
应该是屏高压板上,上面一个四脚的IC就是,IC是面向主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高压板上,上面一个四脚的IC就是,IC是面向主板的

这个是LED的吧 没有高压板 貌似

网友:
求解啊,还没有找到,心都碎了

网友:
一般在屏接口的图上能分析出来。

网友D:
屏上有磁铁之类的东西没   对应主板上的位置应该有个霍尔开关   类似三极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有磁铁之类的东西没   对应主板上的位置应该有个霍尔开关   类似三极管的东西

就是因为没有磁铁 我才不知道怎么下手。主板对比了下,能和屏边框接触的地方只有3个地方,基本都拆遍了,也没找到,有图,蛋不知道图纸上怎么找。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LED的吧 没有高压板 貌似

指示灯那里

网友:
如此深奥的问题需要有缘人来帮尔等作答,小弟才疏学浅。不忍此帖就这样沉了,特帮顶一下

网友:
是有个指示灯的小板,但是上面只有LED灯珠,而且整个板我都拆下来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