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770E3 不跑码~··

楼主(2013-10-08):
就是这个主板~·
刚拿来的时候这里进了什么脏东西~~·
用洗板水也洗不掉~~·然后我U都没上就上电~·一切电压正常~··CPU电压也出来了~·当然有两个下关没电压是正常的~
上U上内存~·插测试卡~·发现有复位,不跑码~··U不是客户的~·是借的ADX2150·不会有问题,,
刷BIOS,故障依旧!!!(电池是好的)
加焊北桥~··故障依旧!!!    南北桥都是AMD的~··
这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网友:
有量Ad总线吗

网友:
先把复位修出来吧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可是有复位啊~··

网友:
把复位修出来再看看啊  没复位怎么能跑吗 ?

网友:
这主板内存供电容易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步排查

网友:
一点一点来,别着急,加油!

网友:
CMOS放电看看,量下晶振电压多少。按下复位看看复位灯是否有反应。

网友:
复位都还未查,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呢

网友:
w我说有复位啊~··

网友:
按时序查,急不得

网友:
映泰的板,唉。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一个排阻坏了,第一张图电池旁边发光的部分再上张清点的图看看,哪有几个小三极管,我一看就想起来了。

网友:
等待结果,这种问题遇到过

网友:
映泰的板子有时候很乖的11 COMS电池接触不好,也会挡在自检界面

网友A:
显卡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复位出来了吗?

是独显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回事~··我点RES复位灯是闪烁的~·这不能代表有复位吗?~可我师傅又换了时钟芯片~~不过最后还是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结果!!!!

结果就是放弃了~~··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M3的,总线在哪啊?~

用CPU假负载量一下,  上真U上内存,按压CPU座,看是否跑码。

网友:
加焊CPU座,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CPU 供电很多事内存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CPU假负载量一下,  上真U上内存,按压CPU座,看是否跑码。

有AMD的假负载吗??~我这没有啊~

网友E:
这个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修好了吗?

好不了啦~··废了~~

网友E:
内存供电你看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存供电你看了吗?

供电都有~·已经没在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都有~·已经没在搞了~·

你怎么不搞了啊,根据你的说明,应该是桥的问题啊,打打PCI的AD线和内存的AD线。看看有无断线或者虚焊。如果桥内部短路,信号也传不过去吧。照你说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那么应该就是南北桥之间的传输信号和北桥到CPU的传输有问题了。你具体检测一下,不要放弃。

网友:
我一直怀疑你说的,你复位真的正常了吗?照你说的,如果各方面都正常的话,最起码主板应该跑码吧,不跑码说不通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查查CPU的复位有没有,重点监测RT电路。

网友:
上假负载,测CPU得时钟

网友:
慢慢来吧  映泰就是这样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一步步来。别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AMD的假负载吗??~我这没有啊~

额,那按压下,最好是工具齐全才好修。

网友:
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的!唉。之前有七块同样的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也是不跑吗都是刷BIOS好了。这一块搞了大半天了还是没好,真是郁闷。有大哥提到“
这个板应该是一个排阻坏了,第一张图电池旁边发光的部分再上张清点的图看看,哪有几个小三极管,我一看就想起来了。
”具体在那个地方,请指明。

网友:
一点一点修,从供电时钟复位慢慢来,别着急。

网友:
不好修的,直接卖报废吧

网友F:
你说的复位只是PCI槽A14脚的复位,没有假负载你很难找到CPU复位,再说FSB、DMI你都没查。

网友:
PCI槽A15脚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复位只是PCI槽A14脚的复位,没有假负载你很难找到CPU复位,再说FSB、DMI你都没查。

现在知道了~``板子都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