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选择

楼主(2013-10-08):
AM2针脚的CPU   DDR2内存选什么型号的主板,最适合

网友:
华硕N68-不错的选则。。。

网友:
X-BLUE 79GX CBO II  全固态

网友:
二手老东西还选什么选,找个没修过的就行!

网友A:
这类主板大部分二手了,首先选择品牌才能保证耐用,其次就是选芯片组了,性能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主板大部分二手了,首先选择品牌才能保证耐用,其次就是选芯片组了,性能区别不大。

哦,我是想买来玩LOL 就差主板了,我的CPU是单核的AMD的,型号忘记了,内存2G,显卡256,配上这个板可以玩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是想买来玩LOL 就差主板了,我的CPU是单核的AMD的,型号忘记了,内存2G,显卡256,配上这个板可以玩 ...

单核cpu不行啊,只值10块钱了。为这个cpu配个主板不划算,am2的主板其实偏贵。不如换intel平台主板,老的945+E2180,也相当便宜,想再快点,来个G31+E3XXX或E5XXX。
对了,你显卡什么型号,光是256M不足以说明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核cpu不行啊,只值10块钱了。为这个cpu配个主板不划算,am2的主板其实偏贵。不如换intel平台主板,老的 ...

按二手的来说,G31的板+E3系类的CPU需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二手的来说,G31的板+E3系类的CPU需要多少钱?

cpu大概70,主板大概80元

网友C:
am2平台已经老了,am2的cpu无论那个现在都没什么价值了,为了一颗这样的树放弃一个森林好象没什么意义,更何况现在am2的主板好的品牌几乎已经不可能有新的,山寨返新品牌用着也不放心,真的没什么利用价值的,不如更换平台吧。如果一定要买二手的主板就给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带cpu去试,因为am2年代很多此类主板的bios不一定全部兼容am2所有的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2平台已经老了,am2的cpu无论那个现在都没什么价值了,为了一颗这样的树放弃一个森林好象没什么意义,更何 ...

哦哦,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D:
二的的找个稳定,耐用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的的找个稳定,耐用的就行了

我也知道,怎么知道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