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费半天功夫,这个本子收不到钱了

楼主(2013-10-08):
富士通LH520,板号:daofk1mb6do。进不明液体,位置在屏线附近。象是面条的油。开机电流1.7掉电重启,大小写的指示灯闪。电压都出了,不知哪里短。一出电压就掉电。北桥也有点烫,北桥电感对地25。哎,以我的实力是难得搞好了

网友:
观察啊,首先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收到钱就好

网友:
像这种我都直接建议换板,修得不来钱。

网友:
找电路图查啊

网友:
清洗   烘干  检测

网友:
试试修呗,点想法子超越自己

网友:
换板子吧 省的修好再出其他问题

网友:
换板子啊   费劲的活

网友:
腐蚀的厉害就换班

网友:
看看哪里有断线或者腐蚀比较严重一点的。

网友:
只进了一点点水。三五伏是正常的

网友:
进一点水了别浪费了,业务不好接的哦,仔细修修嘛

网友:
其实进水机器,没你们说的那么恐怖,首先不要通电,目测是否掉件,,在烘干,洗板水清洗,然后检测各个电感对地电阻,无断路,再通电,维修。多数是断线,mos管短路,控制芯片损坏。

网友:
进水的板子,容易的就修修。。难的直接换板,要不搞上好久修好的还容易翻修

网友:
屏线接口进水了吗?   如果进了,把接口取掉,看看PCB

网友:
问题已解决,烤板就好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都要烤板子的

网友:
进水第一步不就是拆下来清洗烘干么? 楼主直接就量?

网友:
只要灯闪就还好修,问题应该不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