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F开机闪光标

楼主(2013-10-08):
K40AF AMD开机不显示跑电流跑到1.4 因为这个机器是通病 北桥爱稀焊所以直接加焊北桥 加焊好之后开机正常显示 也可以进BIOS   但是启动不了系统 一直在闪烁光标.....U盘也不可以启动.....BIOS刷过了   北桥也换了

网友:
      从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上次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光驱摘了电池放电就好 了。说不清原理但却是好了

网友:
南桥注意到没有啊。

网友:
放放电后,先裸板上电进PE试试?可以得话再慢慢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
显示部份有问题也会如此,看看显示芯片吧。

网友:
裸板试机看下   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