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21s刷BISS不触发了,求高手。

楼主(2013-10-08):
我刷BISS的时候擦除不了,然后我就直接往里面刷BISS文件l;刷完以后不触发了。一开始还能加电到1.7多那。就是不亮,现在直接不加电,待机0.01

网友:
点背。怎么办大哥们。赶紧飞过来告诉我吧

网友A:
你BISS芯片坏啦    找一个一样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BISS芯片坏啦    找一个一样的看看

biss?  大哥   别忽悠人家行么

网友C:
为了下bios,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下bios,回复你

怎么。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ss?  大哥   别忽悠人家行么

咋了 大哥什么意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了 大哥什么意识吗

bios   不是biss

网友:
换个相同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E:
没记错应该是 八脚2m 正好我上次下的还在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记错应该是 八脚2m 正好我上次下的还在桌面

现在上去了,电流到1,60多,还是老样子,显卡也丛植了。CPU座也加焊了。到底咋办。放内存和不放电流相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上去了,电流到1,60多,还是老样子,显卡也丛植了。CPU座也加焊了。到底咋办。放内存和不放电流相似

裸板?我帮你问下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裸板?我帮你问下师傅。。。。

是的 ,就是不放嫩村和放嫩村没什么区别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
我猜你北桥没做好

网友:
多试几个BIOS

网友:
在重新刷过就得了,如果还是一样就换同型号的BIOS刷回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