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BIOS的疑惑

楼主(2013-10-08):
今天接一台联想E40装系统,插上U盘,开机进BIOS,可是在BOOT那里用F5和F6没法调整U盘的启动顺序,按F9和F10也没有反应.
这下不就麻烦了,难道要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子上复制系统?或者笔记本BIOS程序坏了
想一想笔记本只是系统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外接了一个USB的键盘,F5F6F9F10又全部好调了,但是笔记本的键盘还是不能用这几个键,别的键都好使.
请问一下是不是BIOS哪里要设置一下还是怎么地?

网友:
e40好像 ,是FN +F5,,才是F5

网友:
不会现在还不会设置启动项吧。

网友:
E40是组合键盘,FN+F5才能按出F5来

网友:
试试fn+组合健

网友:
没遇到这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