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换南桥后软关机关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3-10-08):
客户的b460来时的故障:开机不到logo就死掉了,提示直接显示一行英文:unre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 ,翻译过来是: 未注册的异常处理程序 。另外usb坏了,就一个能用。

维修过程:首先想到usb不能用,可能是南桥,测usb口阻值也不正常。还是不想换南桥。先查了网上解决办法吧,说bios引起的。就下bios然后刷机,还是不行,加焊芯片,还是不行。客户催的急,算了,直接换南桥。换上后傻了,不显示了,汗啊。再仔细查usb口,结果一个三极管烧了。换过后,ok,进系统正常。客户急取机器,结果发现关不了机。说急用,先拿回去用。过几天再修。节前拿了过来,怀疑南桥,但不想再整南桥了,钱都收过来,再整不亮就麻烦了,刷个机吧。也是找了半天,并看了好多回复,才下了个bios。是“陈店”的,结果噢了。很感谢迅维,感谢陈店。

这里不再上传bios 了,因为陈店有了,给大家个地址吧,上面的bios不行,下载下面的那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4865-1-1.html

网友:
有感受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言自明啊。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BIOS修好的

网友:
今天换了个桥 也是关不了机 下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个BIOS 是IO的还是南桥的

网友:
我有台机器 也是这样的 关机了风扇还在转。也是换个南桥了

网友:
现在很多HM55换了桥后都要刷BIOS  asus K42J 就是典型

网友:
感谢你提供的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我换了EC 桥.cpu 显卡.还是没解决.

网友:
B460的故障太多,铁壳,BIOS(含EC的),显卡,南桥,传说中的几个电阻……还有一堆

网友:
有一次遇到U51不良,故障就是:时花屏时只有背光,但外接正常-----伴随着不定时掉电,要么开机掉电要么刚进系统几分钟就掉电(CPU供电U36,U37已排除),换过显卡……

真是诡异的板子

网友(2013-11-14):
那BLOS是EC还是主板的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