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待机电流0.98A 小电流短路 CPU 也坏 ,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3-10-08):
今天同行拿了一个联想B470  集显  单桥HM65,上可调电源0.98A,确定小电流短路 或者 后级不必要的电压出来,拆机看见PU4307击穿,PU4306第8脚也烧了,首先换了pu4307,PU4306看只有第8脚烧 其他脚还好的,就从PU4301第8脚拉过来。 然后上电PL4401这个电感电压VCC_GFXCORE没出,查电路图发现是CPU里面显卡模块的供电,就查这个VCC_GFXCORE  输出条件,查了条件PU4405都满足还不出,基本确定是CPU坏了,淘了一个回来上机,联想LOGO 出来。至此整机修好了。小弟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给我加点分,让我有动力。
个人觉得VCC_GFXCORE这个电压没出,CPU一般是挂了

网友:
还有好几台没搞,去忙咯。

网友:
这机器坏的好多都是CPU铁MOS坏呢

网友A:
好像碰到过这款容易烧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碰到过这款容易烧CPU.

VCC_GFXCORE这个电压没出,条件都满足了,那应该是CPU挂了。我就查了VCC_GFXCORE条件满足了,就直接淘U

网友C(2014-01-07):
PU4306看只有第8脚烧 其他脚还好的,就从PU4301第8脚拉过来。

楼主看来不了解2相供电的原理啊,歪打正着了。

网友(2014-04-10):
7楼的朋友说说看,2相供电是怎么个概念呢,不妨指导指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来不了解2相供电的原理啊,歪打正着了。

7楼的朋友说说看,2相供电是怎么个概念呢,不妨指导指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楼的朋友说说看,2相供电是怎么个概念呢,不妨指导指导了

1 两相供电中的每相,相位不同。所以不能直接把不同相供电的上下管并接在一起,如果非要接,那也仅仅是增加了单相的供电电流。对整个输出的电流平整性没有改善
2 每相的反馈一般也是单独检测的,如果PWM芯片没有单独检测,则可以按楼主那样改动。
3 VCORE和GFX完全不同路,基本上就是两套电路合并在一个芯片里。
4 如果芯片本身是3相供电设计,只用了其中的2相。假如其中的一相因为线路烧毁不能用,而必须启用第三相来代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曾经改过,最终失败告终,还是飞线改回原来的2相。

网友:
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进步。楼主的分析很好,非常感谢了!

网友:
联想B470E  刚好修到这个故障,PU4301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VCC-GFXCORE电压。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_GFXCORE这个电压没出,条件都满足了,那应该是CPU挂了。我就查了VCC_GFXCORE条件满足了,就直接淘U

为什么换U呢,请说一下思路

网友:
对不起,不知都爱已经恢复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2017-11-02):
铁壳MOS 坏的太多了 联想常见情况 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集显供电烧了 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原来的全部取掉 拉南桥的供电拉过来

网友:
通病,烧铁壳,辅助供电芯片,CPU

网友:
这款机好像很容易烧U啊 我也修了几台这样的问题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