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不足问题

楼主(2013-10-08):
在维修电脑时  经常遇到电源通电  就是开不了机  换个电源好了   一般电源是哪里的问题导致  能通电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一下

网友:
看一下系统供电

网友:
电源的供电不良,大多是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就好了。我也遇到好些。

网友:
一般是三个原因:
1、300V大电容故障;
2、输出电容故障;
3、PG信号故障。

网友:
PG信号有没有
大电容

网友:
电源的供电不良,大多是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换了电容就好了。我也遇到好些。认同

网友:
电源内部有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