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系统黑屏,只看到一个可移动鼠标光标怎么办

楼主(2013-10-08):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电脑一开机进入系统就黑屏了,只能看到一个可移动的鼠标光标。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使用以下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重新开机,按F8,进入到启动菜单,选择“使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选项,进入系统查看是否解决故障了。
方案二:若方案一之后问题依旧存在。同样还是在电脑开机时按住F8键,选择进入到“安全模式”,然后点击开始运行,弹出“运行”对话框在“打开”一栏中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窗口。在窗口上切换到【启动】项,把一些必要的开机程序勾去掉,然后在重启下查看故障是否解决。

PS: 正常进入系统后,检查一下系统盘C盘是不是满了,清理一下C盘的垃圾,把不必要使用的软件和程序卸载了就可以了(推荐使用360软件管理工具卸载软件)。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直接从左系统

网友:
我在修笔记本时遇到过一次,win7系统进桌面会黑屏有个光标。学习了,不做系统的另一种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