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752分屏 高手看下

楼主(2013-10-08):
高手帮忙看下这个两分屏 是怎么回事 宏基as4752 客户说雷击了 开机不显示  外接正常 换个屏幕就成这样了显卡换过了 屏线换过了 有可能是桥的事吗还是显存的事

大神给看下 仔细看应该是4分屏 但右边只显示个边

补充内容 (2013-12-19 17:09):
机器修好了 是南桥坏了 换个南桥就好了 LVDS_DDC_CLK_R和LVDS_DDC_DATA_R都是从南桥发出的现在不分屏了但显卡做坏了装不上驱动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这种分屏的一般来说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和显存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换显卡之前是什么情况,我感觉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如是做显卡之前就是这样,那你想是不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试试刷屏的码片

网友A:
显卡问题比较大,我修过几台都是六个屏的。

网友:
做之前就这样 重植了 还这样 就换个新显卡还是这样 不过换别的屏就不显示白屏 换了好多屏 就两个显示的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比较大,我修过几台都是六个屏的。

显卡做过了不行 重植了不行就换个新的显卡还是这样

网友B:
把原来屏上的麻片换到新屏上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屏上的麻片换到新屏上 就ok了

现在原屏也分屏啊

网友:
和显存关系不大,有可能是显卡没有做好,也有可能是这机器挑屏!

网友:
应该还显卡没有做好,另测一下或加焊显卡背面和周围的原器件!

网友:
再换个屏幕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显卡啦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吧  下面还明显看见花

网友:
显卡问题有可能是显卡附件掉件了

网友:
这个够呛的,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悲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周边的原件掉了。

网友:
先把屏刷个码,,不行的话还是换屏,我遇到过,换了3次屏才ok。

以后遇到这种屏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