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 lenovo E30

楼主(2013-10-08):
联想thinkpad E30  故障现象为插电源自动触发到0.2几瞬间掉电,来回重复,经测量VIN对地40多,有短路,那里短烧那里,烧到显卡供电旁边一电容短路了,更换不短了上电亮机,很简单吧,再把BIOS备份下来共享给大家,结果把BIOS装反了,待机0.256,幸好没烧掉什东西.希望能加到点下载分,每天修要下载BIOS和图纸,有时一个bios我要下载好几个,怕和我的主板不一样多刷几个,我这个主板版号APS1AMB8CO     REV:C   AMD的 ,  三代内存   026的北桥,  对不上就不要下载浪费分了 . 评分不会扣自己分的 lenovo E30

网友:
主板版号为DAPS1AMB8CO   D怎么变成笑脸了

网友:
BIOS上反了,服了你了

网友:
一直不知道烧鸡大法的确切电流及电压,请明示

网友:
很新的机器!

网友:
这个学习了,掉电也关电容的事

网友:
比如3V短路了,你的电压就要控制在3V以内,电流在1点几的时候电容就会发烫,2点几芯片发烫,我都是先小电流去摸,没有发烫的在慢慢调大,烧鸡法有一定风险,有可能会板层烧断线,不过很快很方便,

网友A:
你俩怎么不把ICS型号给写上,那不是更完美

网友:
鹅滴锅成吉思汗呐!上反了?伤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俩怎么不把ICS型号给写上,那不是更完美

...这个..   ..这个就算了          ,没有人看时钟型号下载东西吧?

网友:
烧鸡法 确实不错 。。我有次烧鸡忘了调电压了 结果把19V 直接烧上了 主板直接一股青烟 宣布报废 希望你们要注意下

网友:
谢谢,提供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这个就算了          ,没有人看时钟型号下载东西吧?

只是个建议,最好是有

网友:
BIOS你也刷过?而且放返?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不错

网友:
都是为了赚点分,不容易

网友:
能好 收到钱钱就是好  技术也主要

网友:
能修好赚钱就行,BIOS有人说装反了烧不掉,没事的。。。。。

网友:
修过主板断线的,这个没修过,要是公共点短,应该大电流啊

网友:
楼主好淫呀  膜拜

网友(2013-11-09):
楼主 图纸在哪里下的,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2014-11-12):
这速度没法比……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