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N笔记本摄像头摄像倒置,以前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告诉大家怎么修复。

楼主(2013-10-08):
这个机子本来是开机掉电的,不多说马上拆机检测电路发现CPU无供电,这个供电好修,换了个电源管理IC掉电故障修复。以为这个机子修好了,但是问题又来了。屏竟然不亮,看电流明明已经开机了。拿个手电筒照屏发现屏是有显示的,也就是说屏的背光没有。好吧,换个屏点下,OK!是屏的问题,修屏。屏修好后,马上进系统测试各功能是否完好。其他功能都没问题,但是当打开摄像头的时候,发现摄像的景物都是倒立的,我汗。。。之前都没动过摄像头,我就猜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马上用驱动精灵装个新的驱动,故障依旧。又去驱动网站下载了些驱动还是不行,那我就重新装个XP的系统吧还是不行,没办法,又重新装了个WIN7的还是不行,没辙了。好吧,就去他官网下了个摄像头驱动装上,好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下这个经验。求下载分,嘻嘻...

网友:
这还真是第一次见过

网友A:
楼主你把摄像头拆下倒过来装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看ID号的 在官方网站可以下载相同ID的驱动

正解

网友:
其实这个很早就知道了。很多机器的。驱动没装对就会这样~特别是华硕机

网友:
官网下驱动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摄像头好多是这样的,其他少见。打上官网驱动就OK了.

网友:
碰到过很多  只要是华硕装系统的  都要看一下摄像头    貌似新机器没有这个毛病

网友:
下载个软件,,  让他再倒一下就行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才行

网友:
就华硕的有这B病。。。要原装驱动就OK。。。

网友:
这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要官网的驱动才行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华硕本本的一贯做法啦

网友:
好多朋友说的对,只能去官网下载对应序列号的驱动

网友:
这早就知道了

网友:
摄像头倒立 早就知道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摄像头倒置 见多了  看看视频的硬件ID 对照去找个驱动  解决

网友:
这个前两年就知道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这个要看ID号,对应驱动下载

网友:
软件问题 直接搞驱动

网友:
习以为常,百度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这问题遇见过

网友:
这个早就见到过了,要官网驱动才行

网友:
背光没有你换屏啊? 阔气啊!

网友:
遇到过,驱动重装好的。

网友:
碰到过 就要官网的驱动 就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驱动要求高点

网友:
驱动的问题,要装官网的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摄像头拆下倒过来装就好了
那样不行摄像头线够不到 有的卡槽位置也不允许

网友:
遇到好多了,都是在官网下个驱动装上就ok啦 !

网友:
去官方下载同ID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驱动不兼容了

网友:
农民工都知道的问题、就你现在才知道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不过有的系统你在官网找不到,只能看id了

网友:
sony的经常这个问题

网友:
恩,ASUS这机器必须要官网上的驱动才行!

网友:
ASUS 很多机器不装原装驱动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的。。。

网友:
算的上是同病了,驱动最好还是直接安装官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