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Q70笔记本屏坏,能不能直接外接显示器用啊?原系统XP

楼主(2013-10-08):
三星NP-Q70笔记本屏坏,能不能直接外接显示器用啊?原系统XP

现在直接外接显示器无显示,可能和操作系统是WINXP有关,
按下功能键加屏幕切换,无任何反映。
启动时可听到XP的启动完成欢迎声音,屏幕物理性损伤,
现在的价格再去换一个屏4、5百块,不太值得,
丢了又太可惜,呵呵
能不能线路里改改啥,直接用外接显示器啊?

望大仙大神指教

网友:
     直接换 还需要代换吗??

网友A:
装WIN7呀,比较好。徽标+P就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WIN7呀,比较好。徽标+P就可以搞定

闭着眼睛能装win7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闭着眼睛能装win7吧?

你把排线拔掉,正常外接式可以显示了。不行的话,CMOS放个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排线拔掉,正常外接式可以显示了。不行的话,CMOS放个电。

真的么?现在上班不在身边。回家去试试啊,感谢万分

网友C:
楼主
我刚好在修这个本子,由于是2修 网卡被上家拆了 ,能告诉我网卡型号吗

网友B(2013-11-14):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刚好在修这个本子,由于是2修 网卡被上家拆了 ,能告诉我网卡型号吗

哦这些天没上这个网,不好意思,等回到家拆开我看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些天没上这个网,不好意思,等回到家拆开我看看哈

麻烦了   哦 。。。没事不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了   哦 。。。没事不急

才想起来,哈哈,岁数大了,不好意思
拆开发现是
int-wm3945abgrow
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想起来,哈哈,岁数大了,不好意思
拆开发现是
int-wm3945abgrow

哈哈!  谢谢 我这就去找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么?现在上班不在身边。回家去试试啊,感谢万分

大哥 还在不,,  现在网卡可以拉!  却发现没声音,外接喇叭有声音,您现在机器还有拆开吗??
如果有拆开,帮我看下麦克风接口上面的那个U514是什么芯片型号。。。。这个被 电池挡住了 我没注意。。之前。。。。如果没拆开就不用了  我就用外置喇叭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贵,不值得啊

U514也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