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精典故障,看到论坛上没有人彻底修好的,欢迎大家来讨论 分析分析.

楼主(2013-10-08):
机型:ThinkPad E420
板号LW-1
故障现象:要对EC 44pin短接一下才能正常开机(实际上短接信号ECRST# EC的85pin即可,作用都一样,让EC瞬间停止工作,相当于人为的给EC一个"硬复位",短44PIN会响,长期短估计对EC有伤害 )

因为工作的原因,联想的板没少修了,但是ThinkPad系列的有外包,很少摸到,有幸接到客户一片E420,就拿来折腾了一下.
先说下我的折腾过程.接同行的裸板,看到D95280动过,就测了下整个板阻值,发现只有3D3V_PWR_2这个电压短,这个主要是供给EC和RTC电路\开机待机电路.

仔细看了下EC,烧了.取下EC不短路了,换个旧料NPCE795,插电源电流0..00A,测了下待机芯片U4103的28PIN为0V,这个电压待机应该有,那U4103肯定坏了,换了个D95280(小苏本本家买了两个新料,一个38元),一插电电流0.3A,马上拔电源,测了下没有地方短,再插电电流0.01,待机电压28,29PIN都正常输出了,

测3V_5V_EN没电压,是EC的14PIN发来的,拔电万用表测了下EC周围元件,没异常的,再插电自动开机有显示了,关机再插发现有0.1-0.2A的电流,这时测了下网卡的供电只有9欧姆,拆网卡,阻值正常,待机电流也正常了,但是还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待机测3/5V电感没电压, 3V_5V_EN为0V,PWR_5V3D3V_VREF 为0V,3D3V_PWR_2为3.2V,5V_PWR_2为5V,没头绪,到论坛上来搜索了下,这个问题还真不少,看到说短EC的44PIN,我试了下果然能正常开机有显,但是关机后约五秒待机电压三五伏没有之后,再开就开不了机,在短44PIN的时候听到吱一声,所以就打开图纸看了下这个信号,传说中的KBC_VCORF,

短的瞬间响表示EC在愤怒的抗议了,在想能不能找个信号代替44PIN,分析了下这个信号纯熟个人理解)短一下表示扰乱了EC的正常工作,也就是让EC瞬间不工作,相当于给EC一个人为的复位重新开始工作,那么这样睦来应该有好多信号都会对EC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时复位信号就登台出场了,也就是ECRST#来复位是天经地义的了,带着试试的心态找到这个信号,

正好是在三极管Q2701的E极,E\C极短一下,果然,和短44PIN的效果一样,能正常开机(短BC极也见效也可以),但是关机后约5秒待机电压消失后,还是不开机,必须再短一下,后来折腾一会发现,第一次插电源不用短也能开机,关机后不能开,再拔电插上电源首次能开,关机后,不拔电不能开机.和之前另一个改电路开关的帖子现象不一样,怪,也把BIOS,EC又换了也是同现象.

也有人说还是D95280的事,我一次买了两个,把另一个拆开,也换上了,插电,待机电流0.03,测EC的14PIN待机就输出S5_ENABLE,测3.3V只有0.7V,5V只有0.5V,奇怪了,
测95280的28PIN有3.3V,29PIN为0V,问题找到了,这5V怎么成0V了??难道这个电压和S5_ENABLE信号不能同时存在吗? 换了个芯片现象变了,
看来真的是D95280料的问题??????(有确定换95280好的兄弟说一声,我首次修这种板,没有太深的研究过)

测29PIN对地阻抗无穷大,这样怪现象,我是比较喜欢玩打火花,直接把旁边30PIN的19V电容与29PIN旁边的电容短接,时间要短,瞬间看到火花,然后拔电,插电,测D95280的29PIN电压接近19V慢慢往下掉,再拔电,再插电,这时29PIN 电压正常输出5V,阻抗也有了为560.这个5V正常输出了但是此时EC的S5_ENABLE信号没有了,(难道真的是S5_ENABLE与5V_PWR_2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还是D95280料的问题??)因为手里只有两个料,没法再验证了,
好了,现在又回到了只要短接一下EC的44或者85PIN就能正常开机显示,或者第一次插电可以开机,不拔电不开机,转了个大圈子啊,
是否有人修好过这种现象?有就别藏着了,,我这板不打算跳线改电路,太难看了,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说不定就有正确的答案了.因为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网友:
帮你顶起   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这个真心没见过

网友:
换HM55,好像是碰到过~不记得是E420 还是E430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飞线吧,虽说不好看,修好就好,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
没碰到过,期待高手出现,无私奉献哈。。。

网友:
没修过这机子,帮我了你

网友:
头一次加纳      期待高手

网友:
奇怪问题,高手

网友:
一样的情况,我是换第二颗D95280就OK了,就这料贵,修修也就百把块钱,两个料的成本,么钱赚哦

网友:
我都是一次换成功的   这机器待机不出3 v。5v   只有3v. 5v线性电压   不开机的时候  3v5v电感上会出电压  但不是标准3.3 5v

网友:
神奇的机器,没看明白。

网友:
我换过5-6台,都是一次性更换OK的,现在手上又有3台在等料了。D95280是在南京一家芯片供应商处订的货

网友:
测29PIN对地阻抗无穷大,这样怪现象,我是比较喜欢玩打火花,直接把旁边30PIN的19V电容与29PIN旁边的电容短接,时间要短,瞬间看到火花,然后拔电,插电,测D95280的29PIN电压接近19V慢慢往下掉,再拔电,再插电,这时29PIN 电压正常输出5V,阻抗也有了为560.
这段写的什么意思没看到,楼主能解释下吗?这是什么高超的操作手法是为了干嘛的

网友A:
唉!还是没解决的问题!也是老方法短接EC4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还是没解决的问题!也是老方法短接EC44脚!!

你还是没看仔细看.,  老方法我就不写了,是在求方法,

网友:
我修好一个但是每次都要拔一下电池就正常开机,老总说,咋回事,我也无解

网友:
E420很难搞的,建议你还是不要搞好了

网友:
e420的机器故障很多吗?

网友(2013-11-07):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这个问题现在常遇到。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D95280坏的 网卡也坏的  网卡叫客户买一个usb网卡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坑爹的机器 现在手上还有一片 待机出3V5V 了 不知道怎么修 95280也还换了

网友:
什么问题   学习下 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很精彩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遇到都是有待机不触,直接换D95280得的

网友(2013-12-30):
还是D95280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和这差不多的   哎。。真是科学难以解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是啥意思  楼主出来解释解释啊

网友:
直接飞到开关短接 钱拿到手就可以了

网友:
D95280的事,换了就好的

网友:
这个芯片假的多呀

网友:
9528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是啥意思  楼主出来解释解释啊

有些事情没法解释清楚,只是经验,自创偏方,有风险。

网友:
HM55是容易坏,坏了会出怪问题

网友:
现在手里有2台,每次开机得彻底断电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D95280好的,过几天又有一台同样的故障没换好.最后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