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待机电流0.26 不触发

楼主(2013-10-08):
今天上午 接了台z460 待机电流0.26 不触发    明显有短路,打发客户后,开始拆机,一会主板拆出来了,到处测量啊 没有短路啊  晕 没短路 为什么待机电流那么大啊  不甘心 一通乱摸后 发现待机时  南桥 特别热   心想 又是桥坏  哎  不好搞啊   不甘心 继续测  当准备测量cmos电池电压时  发现 我的表响了  012欧  正反都是晕 cmos电池也短路了  拆下来测 果然短路了 立马换了个电池开机  电流 刷刷的亮了  通过这个例子 我觉得  待机时南桥烫手 也不一定是桥坏  求加分 加分 最近没分了

网友A:
自己做板凳,,

网友:
修的好,怎么就没人看啊

网友B:
还有这事啊,这个真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啊,这个真还没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cmos电池短路的

网友C:
你是COMS电池拿掉量的还是没拿掉量的如果是没拿掉有电可定会响的

网友D:
同意七楼哥们说的。。。楼主你用电阻档测电池的两端???万用表还0.12欧???你是黑表笔接的电池正极吧??即使你的COMS电池短路了。。待机电流也不可能到0.23A。。。

网友:
我觉得是运气好

网友E:
电池还能短路???????????/

网友F:
这情况   头一次见 啊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COMS电池拿掉量的还是没拿掉量的如果是没拿掉有电可定会响的

拿掉 测也短路 不拿掉测也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七楼哥们说的。。。楼主你用电阻档测电池的两端???万用表还0.12欧???你是黑表笔接的电池正极吧? ...

用二级管挡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池还能短路???????????/

我也是头一次见 是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小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   头一次见 啊

我也是头一次见 是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小电池啊 好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COMS电池拿掉量的还是没拿掉量的如果是没拿掉有电可定会响的

我本来是打算量电压的 表的档位忘记换了 就在二极管挡了 我一测 发现通了  就拆掉在测一下 还是通的 与是换了一个电池ok

网友:
COMS电池短路?从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头一次见 是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小电池啊

你怎么想到去测量这个的

网友:
搞笑的维修,奇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头一次见 是那种焊接在主板上的小电池啊

我无聊 就去测测电池上有没有电    谁知道万用表 档位忘换了 就在二极管挡了  一侧短路  拿下来 代机都正常了  与是找了个其他笔记本上的cmos电池飞到原来的位置上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COMS电池拿掉量的还是没拿掉量的如果是没拿掉有电可定会响的

万用表不一样   有的是分开的档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板凳,,

楼主你描述的是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描述的是电池的正极和负极直接短路?

是的  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是打算量电压的 表的档位忘记换了 就在二极管挡了 我一测 发现通了  就拆掉在测一下 还是通的 与是 ...

那你有没有量好的电池是不是通的?

网友H:
电池本身应该不会短路的。我估计是有什么导体搭在正负极上引起的短路吧。楼主摘下电池后有没有测量短路电池进一步确定是不是电池短路了呢?

网友:
这个机器测试3V的时候应该不对啊?

网友I:
奇葩啊,电池也会短路,修的有的侥幸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顶个 。

网友:
这么奇葩的故障啊!

网友:
维修真是要有一点幸运和实力。。。

网友:
还有这种事我咋没遇上了,遇上也修不好了

网友J:
测COMS电池。你找一个全新的电池再测一下看是几欧。应该表也会响。

网友:
感觉是缺少分组供电。

网友:
第一次遇见cmos电池短路的

网友:
这种故障点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K:
还有这种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本身应该不会短路的。我估计是有什么导体搭在正负极上引起的短路吧。楼主摘下电池后有没有测量短路电池 ...

百分之100  cmos、电池短路了

网友:
百分之100  cmos、电池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奇葩啊,电池也会短路,修的有的侥幸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COMS电池。你找一个全新的电池再测一下看是几欧。应该表也会响。

正常的那种是无穷大的 我这个测试只有12偶  明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COMS电池。你找一个全新的电池再测一下看是几欧。应该表也会响。

找了一个新的 测试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这种问题,搞不明白

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L:
看到这个,我觉得做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呵呵,这事没有

网友J:
表笔对调再测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表笔对调再测一下看

怎么调  都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个,我觉得做维修一切皆有可能

呵呵  维修的确皆有可能

网友M:
电池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池怎么会短路呢

不清楚啊 也没有进水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也许吧   呵呵  祝  讯维网的小伙伴 运气都好

网友:
CMOS电池短路很难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