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联想e420,3.3v和1D05V_VTT电感短路,取下hm65芯片不短,换一个还短!

楼主(2013-10-08):
奇怪了,联想e420,3.3v和1D05V_VTT电感短路,取下hm65芯片不短了,有几百欧,换一个hm65还短!烧鸡电流都3-4安了,就hm65只有一点点温度,其它地方冰凉的!

网友A:
换芯片的时候都注意了,可能连锡的地方都用了绿漆!

网友B:
可能还是芯片没换好,这相HM65脚太密了,比较难焊。也要检查一下主板焊盘是否有划掉露铜

网友C:
那肯定不是南桥短路,这还用说。我发现有的人修谁芯片发烫就换谁,这个也太江湖级别了吧。

网友:
问题是取下后测就不短了,换一个还一样的短路!可能连锡漏铜的地方都用了绿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芯片没换好,这相HM65脚太密了,比较难焊。也要检查一下主板焊盘是否有划掉露铜

这个是黑胶的,所以都特别小心,温度都控制很好,焊盘没有伤到!

网友D:
应该先取下来,然后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取下来,然后再测

取下就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取下来,然后再测

不会是换上的芯片也是坏的吧!

网友:
应该没好,你取下来再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黑胶的,所以都特别小心,温度都控制很好,焊盘没有伤到!

建议用上烧鸡大法。。

网友:
遇到过  换了全新的也是短   供电上下管芯片拆了还是短  没头绪了

网友:
这个应该好解决的吧,你在耐心测测

网友:
只能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的时候都注意了,可能连锡的地方都用了绿漆!

这应该还是芯片焊接有问题

网友:
那你再测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不是南桥短路,这还用说。我发现有的人修谁芯片发烫就换谁,这个也太江湖级别了吧。

微短烧鸡,不坏你发热干嘛?谁发烫换谁有很充分的理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短烧鸡,不坏你发热干嘛?谁发烫换谁有很充分的理由吧

烧鸡出来短路的地方肯定是短路,如果前级缺电压也会导致芯片发烫,重点查前一级或者后继,这不一定的。

网友:
应该是桥没焊好

网友:
网卡去掉试试

网友:
这个我还是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