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OMS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手中有一块845GL-M2主板,跑电路时遇到疑惑:
   COMS跳线有三根,一根通地,一根通到双二极管到电池和1117.但跑到另一根时却发现连到IO W83627THF的74角(VBAT),这是为什么?一般的应连到南桥呀!而且这一根只有这一条线路,我查了多次没有发现连到第二条线!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技术问题,跑多几遍就可以找到了,没有线进南桥哪来电压供给32.768晶振工作啊。

网友:
看看是否在IO下面  ,我修过的都是连到南桥的

网友:
有可能这个板的电池只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这个分两路了,一路到IO,一路到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