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PC3000 出现read error while reading driv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8):
请问高手PC3000 出现read error while reading drive,是什么意思

在做de 对拷时 建立完日志就提示 这个。

请高手回答下。

两块盘都是好的,通用模式扫描都是正常。

网友(点评):
就是硬盘连接问题,不识别。

网友:
硬盘型号没有认出来,不能读取

网友:
那也不提示是ATA几没认出来啊,现在已经好了,可能是ATA1没认到,顺便问下怎么查看ATA1的接口是否认到硬盘?

网友:
PC3000都没见过啊咋用了

网友A:
选中端口以后,进入通用模式,就知道是否认盘了。

网友:
换个硬盘吧 有的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端口以后,进入通用模式,就知道是否认盘了。

恩,已经找到方法了,感谢罗老师的回答,另外请问罗老师D版的pc3000 de 只能支持到1T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已经找到方法了,感谢罗老师的回答,另外请问罗老师D版的pc3000 de 只能支持到1T是么?

最大支持到 1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支持到 1TB

现在的UDMA好像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