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进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3-10-08):
同行拿一台联想S10-2的机器,主板是LA-5071P,本来可以进XP系统,客户说想升级一下BIOS,安装WIN7,我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装上去发现进滚动条时就掉电了。现在机器都能点亮。。求大侠。。。

网友:
再下载一个老的BIOS刷回去

网友:
另外可以先看看硬盘模式有没有改变,不行就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再不行就刷个原机BIOS

网友:
原BIOS忘了备份了。进PE都会掉电啊。。。怎么安装系统

网友:
机子以前掉电么?是不是温度问题?  你只有再刷一个BIOS试下了

网友:
俺刷了好几个版本了。都可以点亮,只要不进系统都可以,在DOS下都不会掉,,一进滚动条就掉电了。。。头大。。。。

网友:
这个我有点觉得是适配器问题。。。可调电源电流调5A  电压调19V测试下。

网友:
重新刷一个

网友:
解决了么???一样的问题!联想G470  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