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有个关于维修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基础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3-10-08):
本人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大家,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拆下来后能不能直接测试该板的好坏?能直接通电测量5V、12V及高压输出吗?谢谢大家指点啦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注意热地和冷地

网友:
5V,12V可以测到,高压输出要加开启信号,还要接上灯管

网友:
可以测量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师傅指点,不胜感激!居然还碰到了黄石的老师

网友: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