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KBC3_SUSPWR,亮机,三星R428怪问题

楼主(2013-10-08):
三星R428 ba41-01217a 01215a

网友A:
KBC3_SUSPWR哪能来的1.9V????是1.9v电压吗????有图纸吗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C3_SUSPWR哪能来的1.9V????是1.9v电压吗????有图纸吗

把EC第四脚翘起来,

这边有1.9V,能开机

第四脚焊上去就没有电压,不能触发

网友A:
打对地值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对地值了,吗

阻值正常的,翘起第四脚之后,待机的时候都有一个1.9v,所以不可能是短路吧

网友:
EC换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不知道是那一个信号,但是电源灯正常

这个你查充电芯片那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查充电芯片那页。。

嗯,这个机子走进误区了,ADT3_SEL这个检测信号是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吗。

ADT3_SEL是这个信号吗?低电平啊

网友E:
真的有那么神?求月饼大神 说说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那么神?求月饼大神 说说思路

我的错,我自己绕弯子了,这台机子是用电池正常开机,加上适配器就不能开机

网友:
大神出马一个顶俩,楼主应该知道答案如何检修了

网友F: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插上适配器后,EC中有个检测条件没有满足,造成EC第四引脚输出低电平,拉低KBC3_SUSPWR的电压,造成不能开机。
同意月饼老师的意见: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吗。检测一下,看是适配器接入检测,电压检测等信号。
用电池正常开机,加上适配器就不能开机,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KBC_SUSPWR是触发后才有的吧,三星一般是这样的,你可以刷个BIOS试下,引脚是GIP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T3_SEL是这个信号吗?低电平啊

不带#,好像要为高。

网友:
高手应该出来解一下我们的迷惑了

网友:
应该是BIOS或者是EC问题。不过亮了。稳定吗?

网友G:
只有这样的电路问题才能提高我们的技术,楼主厉害。。

网友:
带#  低电平。  现在是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一起用也不能开。
开始这台机器是南桥下面小电容的通病。,修好几天不触发,又来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这样的电路问题才能提高我们的技术,楼主厉害。。

复制 粘贴?
快2个月没修电脑了,淡出鸟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插上适配器后,EC中有个检测条件没有满足,造成EC第四引脚输出低电平,拉低KBC3_SUSPW ...

单用适配器,待机也正常,3.3V,5VALW,12VALW也都有。是检测信号时那个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用适配器,待机也正常,3.3V,5VALW,12VALW也都有。是检测信号时那个呢?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第四脚翘起,开机有输出3.3V,焊上去就没有输出了.阻值正常,各路断开,也没有用,

网友:
休眠开关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