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断开开启信号仍然有电压输出,这也许只有高人能解释

楼主(2013-10-08):
机器是DELL N4010,待机0.035A,显示偏高。测待机芯片 RT8206的7脚线性5V正常, 3VALW电感PL7处只有1V多,拆掉PL7电感,测与芯片相连的那个脚位,还是有1V多, 然后断开27脚 EN开启信号, *脏话*仍然有1V多,RT8206换了两个了,故障一摸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问题啊。

问了很多高手都说没遇到过,很奇怪,让我继续找高人看看。

请世外高人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
查下上管PQ37,或者拆了再量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整体分析看看...

网友:
楼主试一下吧EN短接到地看看

网友:
或者断开电感

网友:
会不会是pq37不良啊

网友:
芯片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27脚EN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有主供电就会自己产生的。。。而这里的EN的作用其实是连接到别的某个信号,也许温控什么的。。。就是为了在必要时拉低这个EN,以停止35V输出!!!

网友:
量一下对地多少了正不正常了

网友:
很明显,3V待机肯定不是方波输出,大概是RT8206不良窜电而成,换芯片再说吧.

网友:
哈哈,我知道了,LZ的表出问题~~!

网友(2014-07-19):
升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