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326S

楼主(2013-10-08):
接手一台4326S,通电跑到0.3几.拆机发现有腐蚀发霉现象、于是洗刷刷、加焊了腐蚀的地方、电流一样、各路电压都有、显卡发热、U、南北桥都不热、求指教、
显卡

网友:
在线等指教、

网友:
重点查下需要通过15V驱动的二级电压是否已经出来,碰到过一例CQ41机器,0.3左右,CPU供电都有了,后查到+3VS只有1.6V左右,更换MOS管后OK,进液机器比较容易导致15V的限流电阻损坏,还有就是断线

网友:
这个典型缺少电压,有的电压没出来,特别是二次转换电压
、

网友:
显卡发热,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进水的机器,如果不严重洗洗,焊焊可以。如果严重的话,最好根据发霉程度摘掉发霉严重的元件,看板子有没有断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