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470 未出VCC_GFXCORE电压

楼主(2013-10-08):
量测此板各路电感阻值均正常。。无短路现像。待机正常。。上负载后。自动上电到0.8后下降。  0.8->0.6->0.3->0.1 到最后就不能上电了。。拔掉AC再插入时。又是同样的情况。此时。所有的电压均有出来。除了VCC_GFXCORE。
看了图。
量测 上下管阻值正常。未击穿
CSPA、CSNA线路正常。无开路
PU4405 的1、2、3、4脚均有电压。

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漏了什么? 望指点!

附上图纸

网友:
你下载还需要减分··你把图纸发给我··QQ317535803@qq.com

网友:
你量下5 7 8脚有电压没!没电压的话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下论坛,有人解决了,是个热点问题

管子和该芯片我都换了。。。没有什么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无电压。5 7 8会有电压输出吗?

后级电压是由5 8脚交替导通。产生的

网友C:
1 2 3 4 脚有电压,是多少伏的电压,查芯片数据手册好像2脚要3.4V以上,3脚3.3V以上哦!不知道你的电压有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2 3 4 脚有电压,是多少伏的电压,查芯片数据手册好像2脚要3.4V以上,3脚3.3V以上哦!不知道你的电压有没

1脚5V  2脚2V  3脚4.8V 4脚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2 3 4 脚有电压,是多少伏的电压,查芯片数据手册好像2脚要3.4V以上,3脚3.3V以上哦!不知道你的电压有没

2脚好像没有要求是3.4V  。上面是直接6131给过来的PWM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脚5V  2脚2V  3脚4.8V 4脚5V

你的芯片2脚电压不正常。根据芯片说明1.3V到2.7V是中间状态。芯片是不会产生电压的,说是二极管仿真模式。只有下管导通。是放电。我看的下别人的帖子。好像说是桥坏啦。不知道你的情况。我的意思是你的芯片还没有达到工作的条件。所以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芯片2脚电压不正常。根据芯片说明1.3V到2.7V是中间状态。芯片是不会产生电压的,说是二极管仿真模式。 ...

你的Q多少?可以在QQ里帮忙分析一下吗? 如你那里有图纸的话。也可以看到。产生CPU电生的那两个PWM芯片与这个是一样的(PU4301、PU4306)。。2脚也是2.002V。但是那个又能产生电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芯片2脚电压不正常。根据芯片说明1.3V到2.7V是中间状态。芯片是不会产生电压的,说是二极管仿真模式。 ...

追查来源的话,是PU4201没有发出芯片需要的高电平,因为CPU没有第二次发出SVID组合。所以问题点不在该芯片。你应该往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Q多少?可以在QQ里帮忙分析一下吗? 如你那里有图纸的话。也可以看到。产生CPU电生的那两个PWM芯片与 ...

452980807你加我吧~~一起讨论吧

网友:
这毛病这么难修啊修好说一下过程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跟12楼说的现象一样 迷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跟12楼说的现象一样 迷茫中

已初步确认是南桥的问题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