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3000+ 求助

楼主(2013-10-08):
接手一台BP-3000+  不连机  拆机发现有个块爆了  哪位知道型号发出来  谢谢啦

网友:
帮忙顶下,我也有个爆了。

网友:
忘记发图片了

网友:
哪位手里有板子的话帮忙看看

网友:
没同行知道吗???

网友:
换板子吧,没有好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LV161284

谢谢兄弟  看来有望能修好了

网友:
谢谢 看来有望修复啦

网友:
那是是并口电路控制芯片,有配件的话不妨换个试下。不行再换板。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