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广达的SW9的问题。

楼主(2013-10-08):
机器拿到手时,发现公共点是短路的。检查了一下发现显卡供电的上管穿了,换了一个上去一通电还是同样的情况,主板短路保护。一测公共点又短了。一测刚刚换的上管发现又短了。无语了,测了一下下管正常于是便将控制ic换了,再通电公共点有了。
可是看了一下待机电流偏高0.08左右,3 5VPCU都出来了。又打了一下各电感的阻值发现5v供电电感的阻值偏低,没多想了直接烧机。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换了一个isl6237,待机总算正常了。便按开关触发看一下结果电流直接到0.4左右不动,强制关机关不掉。觉得可能是并没有开机,手摸了一下南桥,发现南桥超烫。想起来了广达的都是触发后才产生南桥待机供电的想到可能是南桥挂了。没办法换南桥,换好再通电测试结果触发瞬间掉电。掉电之后还可以再触发。

不知道这算不算广达的hwpg问题,就随便测了一下待机的pg,结果机器在待机的情况下pg是直接对地的,可是3 5VPCU都正常啊。不通电的状态下对地是有阻值的。待机的情况下只有ec和待机的pg连接(自己猜测,不知道对不对),翘起ec的14脚还是同样的情况。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是不是意味的是6237本体的问题?还有就是hwpg对地了机器还是可以触发的吗?

_神舟A430 方正R435 海尔T6

网友A:
通电的情况下测不出阻值的,换南桥后掉电,电流触发到多少掉电的,还有你按时序测下出来了哪些电压,最好示波器测量

网友B:
  你这个图纸,3 5V芯片 貌似是RT8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的情况下测不出阻值的,换南桥后掉电,电流触发到多少掉电的,还有你按时序测下出来了哪些电压,最好示波器 ...

待机的状态下正常情况下pg不是应该开路输出的吗?即便是测不出阻值也应该有电压啊,上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纸,3 5V芯片 貌似是RT8206

不是可以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的情况下测不出阻值的,换南桥后掉电,电流触发到多少掉电的,还有你按时序测下出来了哪些电压,最好示波器 ...

同意,查查时序,按照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的情况下测不出阻值的,换南桥后掉电,电流触发到多少掉电的,还有你按时序测下出来了哪些电压,最好示波器 ...

电流0.5a左右 ,没有示波器   我的疑问就是待机芯片正常的情况下 待机下难道不发出pg信号吗?如果发出的话不是应该有电压吗?上拉我看了正常。

网友:
应该是缺分组供电。

网友C:
你带电打阻值,能这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带电打阻值,能这样量?

新手一个
不过后来打了一个各个供电的电压发现cpu供电没,好不容易订了个cpu供电芯片换上cpu供电到是出了。可是还是0.7左右掉电 。看论坛上说的sw9的断线通病检查了一下,各转换出来电压都正常。掉电的瞬间还是可以测到hwpg电压的,甚至pltrst#也都能测到。
这下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时序很熟练,厉害!

网友(2014-06-29):
有理论知识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