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710B电流1A不跳变

楼主(2013-10-08):
HP6710B通电,触发电流到1A后不跳变,怎么维修??数据和地址阻值都对,时钟和复位也有!

网友:
测试各电压呀

网友:
看ADS有没。有就用诊断卡测下跑什么

网友:
要上音频小板才能亮机的,用诊断卡看跑什么数

网友A:
要上音频小板才能亮机,用诊断卡看跑什么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上音频小板才能亮机,用诊断卡看跑什么数

这个板子有音频小版吗?我这没得啊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没有跑码呀。换南桥试试。

网友:
你没告诉别人什么信号有,什么信号没有,让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有音频小版吗?我这没得啊

在南桥旁边是不是有个插槽,就是上音频小板的,要上小板才能亮机

网友:
没有跑码呀,先测供电。时钟。复位,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