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主板可以点亮,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3-10-08):
DELL MIG41R主板可以点亮,无法安装系统,过LOOG后有3短急促报警,也无法进PE卡在WINDOWS进度条,不知道如何下手检测,请老鸟指点。
Windows

网友:
另外,也不跑码,一直显示D0但是可以点亮……

网友:
看来楼主完全不懂维修啊!!都亮了,还管个鸟代码!!不懂就不要瞎弄!以免把问题扩大

网友:
这种类型的主板和现象一般来说都是南桥问题,换桥能好

网友:
你弄好啦吗?

网友: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