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的怪故障,真的有点晕了

楼主(2013-10-08):
同行送来一台Y450的本子,插上电源电流为0.528A,风扇也转起来【不按开关】本子就起动了,按一下开关键电流开始跑了0.5-0.8-1.2-1.35A亮机。不定时就掉电了,关机也关不了,面板灯也亮着,关机电流同样为0.52A。在系统供电部分发现有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后,发现RP151.RP152.RP153两端有黑点,测量已坏,换上三个1M的电阻,待机电流正常了【0.004A】,心中大喜,再开机TMD电流跑到0.558A不动了,怎么办呀??在本站上没有找到Y450独显的图纸,在网上买了一份,通过测量RP151.RP152.RP153连接的三极管发现PQ45待机时C极是9V,开机是0V,与它直接相连的PQ27则一直为9V,哦,断线了,飞线过去,后继的3.3V和5V都有输出了,电流0.004-0.58-1.22A,然后就掉电了,心中有点凉了,修还是不修??修吧,为了毛爷爷,又开始测量了电压3.3V-5V-内存1.5V。0.75V,显卡小板上的1.8V。1.5V。1.05V,CPU1.0V都正常呀。怎么还是不跑码呀??一下午又快过去了,看了一下3V电池。放了一下电,无奈的又插了去,天哪,再开机竟跑电流了0.004-0.5-0.9-1.2-1.35A亮机了,多试了一会,正常。插上硬盘装机。又出现了不定时掉电,有时刚开机,有时进系统30分钟就掉电了。给显卡加上铜片也不行,请教高手了,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卡供电小板的问题呀??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同样问题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可就难修了,多注意下细节  特别是进水的地方

网友:
手上有一台差不多故障,待修中。

网友:
关不到机?

网友:
高手出来帮忙呀,指导一下吧

网友:
根据经验 Y450显卡出问题的比较多 需要更换 很多重新植球都不行    供电小板你可以用示波器打一下输出波形是不是稳定

网友:
这个估计是进水的这个地方出来的系统供电不稳

网友:
那里短路了吧,仔细看看啊楼主

网友:
今天在网上拍个供电小板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是小板的问题,换之就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机子.

网友:
进水的无奈啊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还是仔细观察腐蚀地点,找个图纸重点量一下小部件吧。。

网友:
想起来一个细节,第一次开机时是花屏,拆机后就再没出现过了,我想还是显卡供电小板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上来共享一下维修经验啊!!!期待中。。。。

网友:
碰到棘手的了 进水机就是烦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懒得修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故障,连进水地方都一样,换掉的电阻也一样,待修中,, 头大呀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温度不高吧,看看是不是哪些电阻变值了导致这样,进水的都说不准的!

网友:
看下进水地方有没有软穿孔

网友:
估计也是显卡版的问题

网友:
昨天显卡供电小板收到货了,换上后故障依旧,现在在想办法中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 情况 期待 高手解答

网友:
修复过一台也是进水的 就是把进水的部位小件都换了 在就I试看看又断线的吗 应该就搞定了

网友:
今天进PE试了一中午很正常,只要一做系统或进系统就掉电,硬盘也换了还是不行,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昨天不太忙,把机子拿出来又修了一下,把北桥加焊了一下,没想到不掉电了,从昨天试到今天都很正常。多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
修好了吗 ~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呵呵,这机子太怪了。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电阻阻值都是1M的?还有进水的地方认真多检查了吗?还有个问题 ,你说你机器跑的电流似乎有点奇怪吧!没有高低高跳变?直接就0.004-0.5-0.9-1.2-1.35A?就算你有高低高  你怎么知道机器不跑码呢?或许跑马了 挡在什么地方了呢?能否弄个图啊!你飞的线 都不知道你怎么飞的  没有图

网友:
换板子别 这么有难度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 回复一下 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北桥也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