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2020MB偏色严重

楼主(2013-10-08):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IN2020MB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有三色来回切换,开始以为屏线接触不好,重插屏线无作用,刷BIOS可以显示图像了,但是颜色严重偏色,偏红色,更换存储器无作用,我刷的是奇美屏的,原机器用的三星的屏,因为是20寸的屏估计都可以用的,在没有刷BIOS之前我保留了原机器的程序,后来我又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偏色,确定是主板问题,版号4H.17T01.A000H,暂时搞不定,望高手指点,明天换大芯片去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灌水可是要扣分的噢!

网友:
今天找到问题了,昨天还可以显示的,就是偏色,今天一早去试机结果不显示器了,灯也不亮了,用表一测大芯片旁边的电容尽然短路了,说明大芯片坏,焊下大芯片不短路了,定个大芯片试试,这个机器遇到几个坏这个大芯片的了,还没有换过大芯片,试试

网友:
今天芯片来了,妈的发的TSUMU58NHJ-LF-1的,原机器是-2的,装上去不行,哎不修了,此机器主板很贵,我这个绝对是大芯片问题,今天把坏的芯片装别的主板上也是颜色偏色,说明大芯片肯定坏的,只是定的货人家发错了,不烦了不修了,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