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SO-GD3 无核心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08):
以下是显卡图片和型号

打一下各供电阻值.就上机测一下,发现跑码到26 报警.   就先测一下显卡上的各位供电,发现核心没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为6549CBZ
测一下IC供电正常,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换了再说,满怀信心却受到了无情的打击.,换了还不行,只能老实的查线路了.,,,查了线路之后发现没什么异常.芯片也换了,IC工作也正常,还是没输出....

就这样20分钟过去了,,还是一鸟样...学艺不精只能找师傅去  ,一问,报上显卡型号,  师傅马上给我个答案,说量一下下MOS管,
无输出与下MOS管有关吗??    没多问,直接量两个MOS,一量,果然有情况.两个MOS的GS通了,再拆下来量,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

就是上图这种MOS管,以后碰到这种卡,只有没供电,先量这两个MOS管.

把下管全换了.上机一测.嘀一声..放心了..呵呵.

用软件测一下OK  通过
图上颜色不对,是我VGA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啊,上来就搞供电管理,只能说你家元件备货太充足了!

网友:
有师傅真好啊。。。。羡慕。。。俺们都是慢慢摸索的 ,你的软件是什么啊  可以发一个嘛?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个好师傅,同求软件

网友:
有神一样的湿父就是好呀

网友:
有师傅就是好啊,师傅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什么测试软件共享下a

网友:
和楼上一样,求测试软件。你测显卡的软件看起来好NB,里面肯定还有其他工具吧。

网友:
同上,你这软件好哦,共享一下嘛

网友:
用的什么测试软件,共享下呗

网友:
楼主的师傅真厉害,嘻嘻,同求软件

网友:
GS通了是指击穿还是阻值低啊,应该是短路啊。风扇转一下就停吧。

网友:
你真幸福

网友:
上图的是什么时候测试软件?

网友:
测试软件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