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复位正常后无ADS动作

楼主(2013-10-08):
CPU的复位和PG都正常,就是没有ADS波形,LPC总线也没有波形。
测LPC总线LAD0-3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LPC复位正常,CPU和北桥的REF电压也正常。
待机的时候测的CS#片选脚只有2.1的电压,该脚是由3V待机通过10K的电阻上拉,只有2.1正常吗?拆了BIOS就成了3V,换过BIOS也不行。
南北桥的DMI总线也测过,阻值相差不超过10。
时钟工作也正常,
像这种CPU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没ADS下拉的还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查下cpu时钟吧

网友:
不懂,我也是来学习的。看前辈们搞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能告诉一下机型吗?

网友:
北桥工作条件查看

网友:
外设有时候也会拉低的,南桥虚了也会,可以参考下

网友:
cpurst 之后怎么查这个要高手出现了

网友:
接下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懂,我们来看看高手怎么回答的

网友:
大侠请问一下asd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