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0-08):
电流0.37左右 就掉电 测得CPU无供电 显卡无供电 南桥电感电压19v请问是不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检查 CPU  上下 MOS 管 信号脚 是不是和 D脚 应该通了 晚上刚修好一个 和你这问题一样的

网友:
楼主打南桥供电电感 和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多少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打一下电感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没有的话 要认真看一PCB板上有没有进水或者痒化现象.....会不会是断线引起的...不要动不动就换桥或者做桥.......不行就测试一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感觉像是短路了 先打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这台是跑到0.58A,四秒就掉了。CPU电压也出来了。真不知道是哪里了。

网友:
应该问题在CPU供电这部分

网友:
量下南桥阻值

网友:
南桥电感电压19V?没有量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