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 UD5 主板代码69原因不明求助

楼主(2013-10-08):
刚刚到手的EX58 UD5 主板,上机板载检测卡到69过不去,显示屏幕什么全无反应,放电,重插配件等能做的全操作了,一直不明原因,

网友:
69 好像是无意义代码,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如果CPU不支持,是不是主板会一点都没反应呢?

网友:
看错了 不应该是69 而是 B9  求高手啊

网友:
如果你想问怎么办,刷BIOS或者查三大条件

网友:
换IO. 试下

网友:
这个是1366的CPU啊,很少见的

网友:
没遇到等高手回复 顶一下楼主

网友:
哥们多少钱买的这板子啊?我正想买个x58呢。你这个卖不?

网友(2014-01-16):
我有有一片X58 技嘉的,总是不稳定的死机,怎么办,,求大神

网友(2014-04-20):
没见过的代码,供电,时钟,复位,慢慢查吧!哈哈

网友(2015-01-12):
我的x58 也坏了  纠结死了

网友(2016-05-28):
遇到一样问题 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