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先是行幅窄后是开机一亮一灭维修已经OK

楼主(2013-10-08):
修一台AOC C776+显示器,刚开始是800*600时候行幅窄显示屏在可以亮,检测电源没有升压只有51V,测试二次电源管634B击穿,更换新后测试电压上来了120V左右,断开负载接行电路,开机一亮一灭还有一个小亮点,继电器一吸一合的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主供电接上假负载断开各路电源输出,当断开场块电源的时候不吸合了,以为场块问题换新故障依旧,在查行电路,测试行管B极电压在-0.1V,开始没怎么注意后面再次测试发现B极电压会慢慢下降,分析故障肯定在B极之前的电路了,慢慢下降就先想到了是不是B极这一路的接地电路有漏电现象,当拆下行激励变压器的一脚上的电容100V/10UF测试只有5.8UF,换新后再测试B极电压稳定在-0.177左右,开机试机不再一亮一灭,故障修复!

网友:
只能说,你这个机器的行管质量非常好!

从原理看:行激励级的推动管供电的滤波电容损坏后,一般会使行管的激励电流变大,这个电流的变化是动态的,因为你测量的这个电容没有完全损坏,还有容量,只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而出现容量大小变化。

当行负载电流增大时,开关变压器的主电源+B的负载电流随之增大,+B就会不稳定,从而影响整个开关电源输出,显然,表现为继电器一吸一合现象。

当行管过热后,会出现过流损坏。
你这个机器的行管所以没坏,可能是:一、因为你开机测试的时间较短。二、开关电源设计的输出功率偏小。
当然,质量不好的行管一般撑不到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网友:
学习了,就是还有点原理不是太明白

网友:
快递顺丰开机速度恢复快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高压???????????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1-08):
显像管的还修啊  没有修理价值啊

网友:
版主分析的相当专业啊。。。啊。。。

网友(点评):
图片就不要上了吧?给人感觉像灌水哦!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电容坏了,航管也应该坏了。可是你航管还是好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大脑袋?怎么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赞一个

网友:
电容问题复杂
不过这种显像管的能值多少钱啊我这里30块钱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