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3-10-08):
今天搞定了一台B460,进水的机,在别处修过。先一看bios,ECbios都动过,心想两个bios可能都玩完了。维修肯定很曲折。
通电发现没有待机3.3v,检测后换了NPCE781EA0DX,3.3v有了,但不能开机,3v5v都不出来,看来ECbios肯定挂了,拆下来编程,发现始终验证失败,我想可能是前维修者换了一个坏的上去了,NND!上了一新的Pm25Lv010一次成功,3v5v都有了,但电源指示灯不亮,最后发现主bios第8脚没有电压,反复研究图纸检测信号线,发现EC已经发出了信号,但HM55没有返回,也没有断线,再测得32768K的一脚2.5v一脚0v,明显不正常,换晶振无效,看来桥挂无疑,这种桥是0.35的珠啊,靠我的土炮怎么完成啊,给客户发话,%¥##¥%……&*你懂得,上淘宝定了一片HM55,还买了一个钢网为后事做准备,呵呵。两天后……,拆下桥,发现里面有的锡珠都黑了,看来水流到里面了。清洗焊盘,刷油,上土炮,一气呵成,心怦怦直跳,珠子这么密,动都不敢动。几分钟后终于焊好了,上电--指示灯亮了,各路电压都出来了,*脏话*还是不亮,心凉了,抽根烟吧,突然屏幕一变色,LOGO出来了,咋那么慢啊,关机再开,还是要等一分钟才亮,根据我的经验可能是bios版本错了,都是前维修者搞的鬼。上坛子下了几个bios,不是亮机慢就是不开机,搞了半天下了一个好用的,装机测试几小时无问题,几张老人头到手了,哈哈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每天学一点。

网友:
我来学习了技术真好

网友:
土炮也能做BGA,真了不起。

网友:
真想见识下传说中的土炮长啥样

网友A:
请教土炮是啥东西

网友:
都是牛人啊  话说那个土炮貌似很好用啊

网友B:
见笑了,自己做的,样子有些古怪,个人认为不需要洋枪大炮,能用就行,只要控制得当。

网友:
我也想见见传说中的土炮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土炮照样干HM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土炮是啥东西

穷啊,没钱买专业焊机,只好自己动手做,简称土炮

网友:
楼主说的主BIOS可否是HM55下挂的BIOS呢?这个BIOS的第8脚在待机状态下本来就没有电压的啊!这个电压来源是3D3V_S0,上电之后才有的。还有你说{发现EC已经发出了信号,但HM55没有返回},这个到底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恭喜楼主呀,楼主挺厉害呀

网友:
楼主  能见一下你的大土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自己做的,样子有些古怪,个人认为不需要洋枪大炮,能用就行,只要控制得当。

技术这么好来个BGA肯定会锦上添花的

网友:
土炮做bga的才是高手

网友:
偶也想看看你的土炮长啥样,呵

网友C:
楼主你是不是用旋转风枪焊上去的,厉害啊。

网友D:
B460有二个通病,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一个是待机芯片附近电路容易被烧,二是BIOS程序。

网友E:
楼主还是比较牛叉的,我支持你

网友:
你也太牛了,是不是在这里学习的啊

网友:
土炮都把HM55整下来了,高手。我用BGA都做不好。

网友:
楼主做的技术不错,土炮也能做好。

网友:
说的没错,bios供电是3D3V_S0,但这个电压要桥发出PM_SLP_S3#后才会有,当前就是桥始终没有PM_SLP_S3#和SUS_PWR_DN_ACK这个回应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有二个通病,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一个是待机芯片附近电路容易被烧,二是BIOS程序。

嗯,bios程序坏的是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不是用旋转风枪焊上去的,厉害啊。

下边一个加热台,上边一个大旋转风枪,温度曲线自己控制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呵呵呵 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厉害,以前没BGA的时候我也拿风枪吹

网友:
高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个EC BOIS资料给大家参考呢?

网友:
B460让人恶心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个EC BOIS资料给大家参考呢?

传上来了,两个bios里面都有,保证好用

b460 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比较牛叉的,我支持你

非常感谢,有支持才会有进步

网友G:
这个焊膏貌似挺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焊膏貌似挺黄的

拆的时候上了些差油,把板子搞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上来了,两个bios里面都有,保证好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楼主土炮玩的不错啊

网友:
红啊啊 ,顶起咚咚咚

网友:
技术很好啊,经常换HM55换坏

网友:
高手!HM55坏的真是多!

网友:
技术跟焊工都厉害,二修的机器不是麻烦,有很多是人为搞出问题的

网友:
    55 的桥没时钟就直接干桥啊

网友H:
    是桥的25m还是晶振

网友:
来赚分打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桥的25m还是晶振

桥没时钟,晶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太厉害了 楼主 学习了

不是技术高,干咱们这行的,关键要心细,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像显微手术了

网友:
BGA其实没什么神奇的,主要就是温度控制的好

网友:
楼主的土炮长什么样啊?能换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太强了

网友(2014-07-13):
土炮洋炮用好了都是好炮。

网友:
第8脚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很有耐心 描述的很好

网友:
桥挺新,但是楼主的焊膏不行,处理干净自己看着都舒服 哈

网友(2014-08-27):
我这有一台老烧51123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接触维修晚 到底土炮是啥样的 哪天谁给来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