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A 板号LA-4241P +1.05VSP电压低

楼主(2013-10-08):
K42A 板号LA-4241P +1.05VSP电压低为电压0.5V左右,查了各电阻与电容,都正常,PU500已经换了好几个,断开负载也是0.5V左右,南桥换过了,北桥也换过了,PU500供电正常,这板原来别人修过,看上去动过PQ20型号FDS6690AS与PQ21型号4407A,检查发现是电容PC97击穿,现已换上,现在都已换新,PU500板上用的是APW7138,图纸上为ISL6268CAZ-T,请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0-9 11:45):
这板换桥我是有根据的,首先原先是大短路,在加上上家给设定了故障,因为1.05V上家用的是P沟的,上电肯定瞬间大电压烧坏下级元件,相当于上电1.05V就变成了+B电压,现在各电压差不多都正常了,开机0.7-0.79A,无显,

现在这个电压是1.175V,我把PQ21换成了4800B,由此推断上家肯定做了手脚,希望各位给提供下板上的PQ21附近的图片,或者是原板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上家换的是一对N型与P型的管,我现在用的是两个N沟的管,电压就是现在的1。75V了

上家用的是一个N一个P沟的对管,我现在用了一对N沟的,现在电压为1.175V了,害人呀,请各位有此原板PQ21附近的图,提供下图片或原机板上用的型号,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0-9 11:48):
刚才有一条把1.175V错写为1.75V了,更正下,对不起了

补充内容 (2013-10-9 16:17):
主板已修好,0.7A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有CPU电压但就是不开机有一路OK电路电压低换好后开机字符出来了,一会装机封贴,谢谢各位

网友:
先把上下管查查,不行代换试试。

网友:
上下管都换过3次了

网友:
你这个既然断开负载也只有0.5,为什么想到去动南北桥?

你把FB接地看电压会不会变化/找找会不会是反溃上的事

网友:
换一下上下管子

网友:
换南北桥是因为原上家维修时把上下管上错位置了,我也是换了好几个PQ20与PQ21才发现为什么老坏PC97的,后发现开机南桥特炀才换的南北桥,

网友:
把FB短路后还是0.5V左右

网友:
看情况只有去查查反馈电路了,先测下反馈脚的电压,在查查反馈电路上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可是少东西了

网友:
升压电容你也换了看看撒 还有PVCC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  有示波器吗

网友:
BST升压部分查一下

网友:
PR122上有波形,但很弱,所有外围元件都正常,

网友:
麻烦各位有锋锐K42板给看下PQ20 PQ21还PU500各是什么型号的,现在该换的全换了现在就怀疑这个场管与IC的型号了,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把各脚电压量出来,这样大家好分析,
另外我感觉奇怪的就是你把FB接地还是0.5V,要么是这个芯片完全没有工作,不然短路FB会导致大电流或者一点电压也不出,我怀疑这个0.5V是其他地方串过来的,你可以把电感取掉看看后级有没有电压,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串过来的电压

网友A:
大家好,现在这个电压是1.175V,我把PQ21换成了4800B,由此推断上家肯定做了手脚,希望各位给提供下板上的PQ21附近的图片,或者是原板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管,上家换的是一对N型与P型的管,我现在用的是两个N沟的管,电压就是现在的1。75V了

网友:
上家用的是一个N一个P沟的对管,我现在用了一对N沟的,现在电压为1.175V了,害人呀,请各位有此原板PQ21附近的图,提供下图片或原机板上用的型号,谢谢

网友:
如果B+正常,自举升压也正常,不要去查其它的了,外部反馈电路的问题,不会导致输出电压低于0.6V,肯定是芯片内部反馈模块损坏。换一个芯片试一试,不过更换芯片前,还是要仔细查一查外部的反馈网络,不要开路了。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个奇葩的  芯片会烫  所有进去的出去的电都断了还会烫  没修好

网友:
真怕你 故障扩大

网友:
就这样坚持下去,你会理强的

网友:
没有板子~~~~~如果人做的故障有一样的板子是比较好点的~~但是上下管一般都用的是N沟道的吧~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来学习的.看看能不能正常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he ,桥工

老哥,这板换桥我是有根据的,首先原先是大短路,在加上上家给设定了故障,因为1.05V上家用的是P沟的,上电肯定瞬间大电压烧坏下级元件,相当于上电1.05V就变成了+B电压,现在各电压差不多都正常了,开机0.7-0.79A,无显,内存等没问题,现在正在检查中。。。。。。。

网友:
小白,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现在这个电压是1.175V,我把PQ21换成了4800B,由此推断上家肯定做了手脚,希望各位给提供下板上的P ...

能出1.175V就好办了,只要这个电压确实是PWM出来电压,而且很稳定,可以用一个4K的可调电阻代换PR123,将1.175V调到1.05V.然后用新的贴片电阻代换调好的阻值,如果不可调还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