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3-10-08):
前些天客户送来杂牌主板一块,故障原因加电无法启动,经检查南桥挂了,于是报价给客户后同意维修,好不容易今天南桥拿到,把坏的拆掉重新焊上一块新的南桥,开机测试一按电源开关,风扇有动静了,不过就是进不去开机界面,一会的功夫CPU就发烫,赶紧断电以为是CPU出问题了,准备换一块试试。拆掉风扇一看,我晕CPU是BGA上去的还是至强处理器。现在要如何测试CPU的好坏?请论坛里的高手指教。PS:图片明天挂上。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换桥时没发现CPU是BGA的嘛?

网友:
看电压对不对啊。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A:
汗  cpu 怎么样的 都没看清楚  修板子注意点   要是在这 坑定beid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  cpu 怎么样的 都没看清楚  修板子注意点   要是在这 坑定beidiao

没办法最近维修师傅不在,要忙这忙那有时都忙不过来,纯属疏忽大意。

网友:
好好干 凡是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