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600显卡少一色

楼主(2013-10-08):
今天客户送来一张显卡,经测试发现显卡色调不正常少了一色,显卡我又没维修经验,加上维修师傅请假有些只能自己搞,怀疑是虚了,想加焊一下,请各路高手给个建议。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查VGA接口123脚,打阻值看看

网友:
打一下3基色组织看看

网友:
找VGA定义,打值75欧,下了缺色的两个150欧姆,打二级体值,对比正常的阻值看看,建议别动BGA,排除电阻电感电容问题后这种情况大多是芯片坏,那么只能飞线了

网友:
VGA1,2,3打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