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卡LOGO

楼主(2013-10-08):
SL410K卡LOGO 拔掉硬盘就可以过,但是装上硬盘就卡,有没有人遇到过,硬盘已经换过了,论坛上有人说是USB口问题引起的,但是我量过都正常电压正常阻值正常,求解

网友:
看硬盘接口的耦合电容  是不是有问题。。 在卡换南桥

网友:
你看插上硬盘的 硬盘接口的数据和供电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硬盘接口的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的,期待中,高手出来。求解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用手按住看能不能过

网友:
这个问题再服务站见到过,看看电路是不是有短路,应该是南桥或者电容坏了

网友:
我修过联想卡LOG的,南桥引起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南桥问题,但是这个机子的南桥不好拆啊所以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去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呵呵好了就好,楼主就有钱拿了

网友B:
我碰上过一个U口短路卡 LOGO的,
换掉U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了就好,楼主就有钱拿了

拿不多跟同行修的,才赚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上过一个U口短路卡 LOGO的,
换掉U口,好了,,,,

听说U口是通病,但是我这台是装硬盘才卡LOGO的

网友:
南桥,bios,硬盘接口,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南桥检测不过硬盘

网友C(2013-11-09):
我刚才也遇见了联想卡logo的这种现象仔细一看U口里面的5V供电的那个针脚插到上面的铁片上了!等于说直接对地了!然后用刀片拨正然后就好了!

网友:
15楼兄弟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也遇见了联想卡logo的这种现象仔细一看U口里面的5V供电的那个针脚插到上面的铁片上了!等于说直接对地 ...

这个第一次看到哦,分享经验哦,哈哈。

网友:
SL410k 南桥爱坏,修过几台都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