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3-10-08):
G41主板一块 进系统任何USB设备都不能识别!但是关机查上再开机就能识别了!这个问题从哪里入手呢!

补充内容 (2013-10-22 16:57):
USB供电有4.75V 对地阻值500  BIOS刷过。没有解决问题,开关机一切正常 使用也一切正常,能上网打游戏,USB鼠标不能用!U盘在BIOS不认!不能U盘启动,但是U盘插上以后再开机进系统U盘可以使用!

网友:
有木有5V电压.关机开机正常了。在关机开机正常不?

网友:
等待回答。。

网友:
有5V电压!进系统后插USB设备无反应!关机状态下插USB设备开机进系统就能用了!

网友:
看一下BIOS里有没这方面的设置,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觉得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没错的

网友:
放电试下..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每次就是重启一次就好,习惯了,是以前在公司设备上用的电脑。

网友:
USB供电有没,打下中间两根线的阻值 如果供电,中间两根线的阻值正常 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