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00一体机开机死LOG

楼主(2013-10-08):
一台联想B500一体机开机死LOG,外接键盘不能用,IO被人换过,外设都去掉,CPU,内存换了,涛声依旧,求高手?

网友:
挡LOGO 一般是bios的问题,还有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外接键盘不能用,那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南桥换个试试吧

网友:
上次同样情况同样机型换南桥解决。

网友(2013-12-06):
南桥几率大一些 GB的桥

网友:
此情况ICH有问题 或EC也有问题的吧

网友(2014-05-25):
先看USB借口有无短路,在刷BIOS, 在干南桥

网友(2014-06-30):
修过几台多是桥坏啦

网友:
有没有这机的BIOS 。。我也遇到同样问提,,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果断南桥问题

网友:
lz  好了没啊

网友:
B500 BIOS有没。。传一个吧兄弟。

网友:
换桥吧,刷程序应该不顶用的。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根你 一样。。。换南桥好了。。你有没有这机的BIOS啊。。可不可以备份一下传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24):
楼主这机器的bios可不备份下来共享下么,论坛上没有啊

网友(2015-02-03):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5-08-17):
换南桥,io找对按上,接口无短路。在不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