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报错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8):
手头的几块本盘 有坏道 但smart报不到500
于是按照修复一般坏道(500以内)效果非常好,对于固件没有损坏的盘,直接清除 SMART-〉 扫描并把磁道加入 G 表—〉超级内格—〉复位,断电 上电,MHDD检测,如果还有坏道,重复以上直到完好。

这个流程来做 但  扫描并把磁道加入 G 表 报
FFFE=NOT_AN_ERR_SIO_INVLD_NON_ATA_OPCODE
FFFF=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
和这个错误  使用擦除或格式化 只跑了百分之几提示成功 但用victoria扫还是扫不动 报的这个错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不想做自校准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还有用了victoria的加表 为什么是smart的01在增长 05和c5都没有改变?

网友:
我昨天用VICTORIA扫描,只有第一个REMAP是OK的,其它都失败,我在想是不是硬盘太新了,不支持....

网友:
这个不会吧 一般REMAP加的都是G或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