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2 3代通用的板子故障

楼主(2013-10-09):
梅捷的SY-N6PM3-RL,二代三代内存都支持,故障是无复位,插上二代内存,测得内存电压偏高(2.2V),更换主控RT9214故障依旧,现附上9214附近电路,求相关电路图或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图怎么失效,我再传。

网友:
不复位应该有别的问题啊,别的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这个你差下RT9214的PDF吧,第6脚连着两个电阻,一改变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可以改变电压

网友:
是什么板子呀?板子能跑吗吗?

网友:
我修过一张这个的   是内存供电场管性能不良  换了就好

网友:
有资料就是专业。没资料就是土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