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9掉电一例,离开迅维的第一个帖子

楼主(2013-10-09):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离开基地有4个月了。因为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在实体店做主板维修
在国庆节之前接触到了我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板号SW9),因为实操经验匮乏,所以维修过程中的充满艰难和心酸。
在接到主板的时候经过观察有过维修的痕迹,NEC大电容被换成4330的钽电容,本来就没什么自信,心里越发的没有底了。
不说了入正题:经过检测,这块板子的故障是没有CPU供电,其它电压正常,电流不太记得了,测的下管G极有5V电压,是电路保护了,

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212,看到PDF有点蒙了,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所以采用了最笨的方法——参照电路图查了周围所有的元件。发现外围都正常后,就定了芯片。
(虽然4个月没有接触笔记本了,在这里蒙了还是觉得很丢脸的)
国庆节之后,换上芯片,换第一个芯片时导致了待机5V短路(不解),知道换了第二个芯片CPU供电才出来。但是当电流上到0.7A时会掉到0.01。不一会再次自动上电掉电……
会是什么情况呢?经过请教,可能是缺电压,让看一些3V3V**5V5V**等一些转换电路。对比图纸,当测到3VPCU3V的时候发现3V电压未出现,见下图

找到故障点还不好办吗?直接从其它+10VALW处飞线过来,估计故障会解决心里有点高兴。
一切就绪之后上电,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电流上去了,达到了1.01A
坏消息是这次是电流瞬间上到1.0*掉电(以前是上电能维持2秒的样子)
又掉电,很郁闷,本来以为能修好的,没想到第一块板子就这么难修
瞬间上去掉电,感觉不太好修。再次请教无果。然后跟以前的学员讨论各种说法都有:
A.瞬间上到1.0* 可能有微短
B.刷BIOS,因为有权威人士说过,遇到疑难杂症可刷BIOS试试
C.拆外设
D.温控(没遇到过)
E.缺电压
我就这样测了所有电感对地址均正常
刷了BIOS
拆掉了网卡声卡
瞬间电压也都正常
都不能解决,然后我自己用示波器抓波发现MAINONSUSON先掉电,证明问题出在MAINON上面,然后就一直在想EC在收到什么情况下会拉低MAINON
(插一句没有上实拍图的原因是本来觉得自己修不好的)
后来遇到以前的一学员告知可以往后查复位什么的,好吧 反正也没有思路,就查了

平台复位以及CPU复位都有,测完这些又没有思路了,掉电是不是还是缺电压什么的,记得饼哥讲过南桥还有其它的一些电压没出来也会引起掉电,于是找到南桥的资料,见下图

就是这么巧,偏偏在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才找到,没有点位图而且上电瞬间掉电
容易啊。此处电压应该为5V 但只有3点多V 有问题,查找源头+5V

好嘛,这也不是问题  飞线
再次上电 故障一样 测得PQ12的控制极还是7V,没关系,不怕你打到我,就怕我不知道你在哪,现在凌晨一点了,不多废话了
拆掉PQ28PC95PQ12 还是7V

再查MAIND

估计这回跑不了了,再拆Q3(这个Q3我找了半个小时,有此板的可以找找看)
自信满满的上电 还是一样  !!@#%……&*
对了 还有C788 如果再不行 估计就是遇到传说中的板层短路了

再次上电,OK 电压正常了

这个板子我前前后后一共修了两天
他们6点就下班了,我加班到9点搞这个板子,看来还是值得的
现在凌晨又在编辑帖子
我发帖的目的是希望能给一些刚刚学完的学员一些鼓励
只要坚持就能胜利

楼主很给力
赞一个
楼主很牛 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呢,加油呀兄弟。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赞一个。

网友:
实地出来 是不一样 就干个电容就亮机

网友:
我也遇到块类似故障的板子,宏基4720z,每次加电开机都到0.8A(祼板)掉电,自动加电,反复6次就可以上到0.91A正常了,用电池也一样,接硬盘可以进系统

网友:
像大师看好
MAINON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很喜欢听到这句话“只要坚持就能胜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加油啊要一步步来

网友:
学习了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道我遇到这样的毛病能修出来不

网友:
小件坏是最烦的,LZ威武!

网友:
通病了,主要就是因为风扇下面长时间有灰尘,15V的穿孔腐蚀掉了

网友:
只有13V本来就是正常的~有压降嘛

网友:
不管怎么说楼主还是值得学习的~~~~坚持就是胜利~~~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 简直就是大神啊   这么麻烦   要是我根本没思路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学习了

网友:
小白,飘过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啊